[CIU32L051系列] 级联动态扫描显示数码管问题

楼主(2025-10-17):
硬件SPI连接移位寄存器74HC595级联,动态扫描显示五位数码管
是否需要电平转换芯片TXB0104
数码管选择共阴极和共阳极区别是什么
若使用TXB0104,TXB0104的OE脚在代码书写时是否需要软件控制高低电平变化

网友A:
应该是要变化的吧,我的理解。

网友B:
那是肯定需要的啊,不然电平变化从哪里来

网友C:
共阴极数码管是所有段的负极连接在一起,而共阳极数码管是所有段的正极连接在一起

网友D(2025-11-21):
共阴极和共阳极数码管的主要区别在于LED的连接方式。共阴极数码管的所有LED阴极连接在一起

网友E:
电平转换芯片TXB0104通常用于将不同电压水平的信号进行转换,以确保它们能够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