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关于如何提高代码的执行效率

楼主(2025-10-18):
我要讲的提高代码效率的方法很简单,不涉及底层。简单讲就是程序非阻塞。
何为阻塞?阻塞就是程序停在那里一动不动,比如

  1. while(a==0);
又或者使用for循环做的延时
void delay(int time)
{
     int i=0;
     for(i=0;i<time;i++);
}
要想程序执行效率高就不能使用毫秒级的阻塞写法,极短的阻塞是可以的比如IIC的电平翻转的间隔延时。非阻塞写法的一大重要方法就是状态机,以常用的LED闪烁为例。我们先准备三个函数。
void DelayTimeCount_ms(uint16_t *DelayTime_Count)
{
     if(*DelayTime_Count==0)
     {
         *DelayTime_Count=0;
     }
     else
     {
         *DelayTime_Count-=1;
     }
}
void Set_Delay_Time(uint16_t Time,uint16_t *DelayTime_Count)
{
     *DelayTime_Count=Time;
}
uint8_t CheckDelay(uint16_t *DelayTime_Count)
{
     if(*DelayTime_Count==0)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我们再创建一个全局变量用于设置LED闪烁间隔
  1. uint16_t DelayTime_LED;
接下来写一个LED闪烁函数并把其放在大循环调用
void LED_Twinkle(uint16_t HarfPeriod)
{
    static uint8_t Status=0;

    switch(Status)
    {
        case 0:
        {
            LED(ON);
            Set_Delay_Time(HarfPeriod,&DelayTime_LED);
            Status++;
        }break;
        case 1:
        {
            if(CheckDelay(&DelayTime_LED) == 0)
            {
                Status++;
            }
        }break;
        case 2:
        {
            LED(OFF);
            Set_Delay_Time(HarfPeriod,&DelayTime_LED);
            Status++;
        }break;
        case 3:
        {
            if(CheckDelay(&DelayTime_LED) == 0)
            {
                Status = 0;
            }
        }break;
    }
}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对DelayTime_LED进行处理
  1. DelayTimeCount_ms(&DelayTime_LED);
上边这条语句需要放在滴答中断里(51没有专用滴答定时器可以用普通定时器模拟一个或者直接扔到大循环里也行)。可以发现用这种方法程序会飞快地循环不会在某个地方停下来。
这玩意没啥技术含量无非就是多写几行代码。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我发的矩阵键盘驱动和modbus主机驱动里边有更详细的应用。

网友A:
代码效率这种,要每个步骤都注意细节很难了

网友B:
状态机的实现方式很巧妙,值得实践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代码效率这种,要每个步骤都注意细节很难了

是的如果是死扣的话也很花时间的

网友D:
优先采用时间复杂度低的算法

网友E:
利用硬件加速模块

网友F:
编译器通常将局部变量分配在寄存器或栈上,访问速度远快于全局变量。尽量将只在函数内使用的变量声明为局部变量。

网友G:
选择合适的主频与外设

网友H:
优先使用时间复杂度低的算法

网友I:
效率源于设计和权衡

网友J:
优化存储器访问

网友K:
大多数低端单片机没有硬件FPU,浮点运算由软件库实现,极其缓慢。

网友L:
复杂度是关键

网友M:
循环是优化的重点,因为微小的改进都会被放大。

网友N:
传递参数越多,调用开销越大。尽量传递指针或使用全局变量

网友O:
将循环内不随循环变化的计算移到循环外。

网友P:
使用位操作替代乘除法能显著提升运算速度

网友:
减少循环条件判断的次数。

网友Q:
核心理念:效率 = 速度 + 空间 + 功耗

网友G:
将大概率执行的分支放在if中,小概率放在else

网友R:
选择合适的编译优化选项

网友S:
提高代码执行效率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从算法设计、数据结构选择、编码优化、编译 / 解释器配置、硬件利用等多个层面入手。

网友T:
减少循环与分支

网友U:
编译器优化同样关键,开启合适的优化级别

网友K:
用定时器中断替代软件延时函数,避免阻塞主程序

网友D:
直接使用寄存器

网友V:
递归会消耗栈空间并增加调用开销,改用迭代实现。

网友W:
尽量减少动态内存分配

网友X:
充分利用硬件特性可以减轻单片机负担

网友I:
查表法代替复杂计算

网友N:
代码运行得有多快,响应是否及时。

网友Y:
对于非常短小且频繁调用的函数,使用 inline关键字建议编译器将函数体直接展开到调用处,省去了函数调用

网友O:
绝大多数MCU没有硬件浮点运算单元(FPU),所有浮点运算都是通过软件模拟,速度极慢,且会引入大量库代码。

网友Z:
局部变量存储在寄存器中

网友AA:
何为阻塞?阻塞就是程序停在那里一动不动

网友AB:
位操作替代算术运算

网友AC:
使用 const和 volat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