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单片机硬件电路基础分享 外接信号输入

楼主(2025-10-18):
R3上拉电阻:将不确定的信号通过一个电阻钳位在高电平,维持在不被触发的状态或是触发后回到原状态。(假如外接的连接线比较长,芯片内部上拉才能比较弱,则建议加上。平时通信距离不长,有内部上拉则能够省略)

C2电容:防止高频信号干扰。(注意,假如输写频次信号比较大,C2容值要对应减少,或者直接省略C2)

R4限流电阻:珍爱IO口,防止过流过高电压烧坏IO口,对静电或者一些高压脉冲有吸收作用。(个人建议加上)

D2 ESD二极管:静电珍爱二极管,防止静电干扰或者损坏IO口。(这个依据PCB的老本及防护级别要求来决定添加与否)

网友A:
这是一线通的接口??

网友B:
R3上拉电阻和R4限流电阻的作用解释得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C:
C2电容的选取很有讲究,高频信号干扰确实是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线通的接口??

我感觉像是啊。

网友E:
C2电容的选择确实要根据信号频率来调整,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