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L31 支持的 USB 相关功能中,USB 2.0 FS 可实现什么模式?

楼主(2025-10-20):
M2L31 支持的 USB 相关功能中,USB 2.0 FS 可实现什么模式,Type-C 接口又支持哪一版本的 PD 控制器?

网友A:
M2L31 支持的 USB 2.0 FS 可实现设备模式和主机模式。设备模式下可作为 USB 从设备与主机通信,如数据传输;主机模式能连接 U 盘等 USB 设备进行读写操作,还支持 OTG 功能,灵活切换主从角色,适配多样化 USB 交互场景。

网友B:
新唐 M2L31 的 USB 2.0 FS 支持主机(Host)、设备(Device)和 OTG(On-The-Go)模式。设备模式可模拟多种 USB 设备类型,主机模式能连接外部 USB 设备,OTG 模式则允许动态切换主从角色,灵活适配不同 USB 交互场景,满足多设备连接需求。

网友C:
M2L31 支持的 USB 2.0 FS(全速)功能可实现主机(Host)模式和设备(Device)模式。主机模式能外接 USB 设备如 U 盘、键盘等;设备模式可使芯片作为 USB 设备与主机通信,适配数据传输、外设控制等场景,满足嵌入式系统的 USB 交互需求。

网友D:
M2L31 的 USB 2.0 FS 支持主机(Host)模式、设备(Device)模式及 OTG(On-The-Go)模式。主机模式可连接外设,设备模式能作为外设被主机识别,OTG 模式则允许动态切换角色,适配需灵活连接的场景,满足多样化 USB 交互需求。

网友C:
M2L31 的 USB 2.0 FS 支持主机(Host)模式、设备(Device)模式及 OTG(On-The-Go)模式。主机模式可连接外设,设备模式能被主机识别,OTG 模式则允许在主机与设备角色间切换,适配多种 USB 交互场景,满足数据传输与外设扩展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