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AFE 产品内部集成的高精度 ADC,其全温采集精度和转化速率分别是多少?

楼主(2025-10-21):
新唐 AFE 产品内部集成的高精度ADC,其全温采集精度和转化速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A:
看数据手册啊。

网友B:
新唐 AFE 产品内部集成的高精度 ADC,全温采集精度可达 ±1.5mV,转化速率高达 20μs/ch。其能在宽温度范围内保持高精度采集,快速准确地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适用于对精度和速度要求较高的电池管理等应用场景。

网友C:
新唐 AFE 产品内部集成的高精度 ADC,全温范围内采集精度可达 ±1mV(典型值),转换速率最高为 1MHz。该性能适配电池电压、电流等信号的高精度快速采集,满足 BMS 等场景对测量准确性和实时性的需求,保障系统稳定运行。

网友D:
新唐新一代 AFE 产品如 KA49701A/KA49702A 集成的高精度 ADC,全温采集精度达 ±2.9mV(部分场景标注 ±3mV)。另有其第四代 BM - IC 类 AFE 产品的 ADC 全温采集精度达 1.5mV,转化速率高达 20μs/ch,能适配工业等宽温高要求场景,保障数据采集精准与高效。

网友E:
新唐 AFE 产品集成的高精度 ADC,全温采集精度通常达 ±1mV 以内(典型值),确保宽温范围内电芯电压测量准确;转换速率多为 1MSPS 以上,可快速完成多通道电芯数据采集,适配高串数电池系统实时监测需求,平衡精度与响应速度。

网友D:
新唐 AFE 产品的高精度 ADC 全温采集精度通常达 ±0.1% FSR(全量程),部分型号支持 ±0.05% FSR,确保宽温范围内测量稳定;转换速率最高可达 1MSPS(每秒百万次),适配快速信号采集场景,具体参数因型号而异,需参考对应产品手册。

网友F:
以主流的新唐 KA49517A/KA49522A AFE 为例,集成多规格高精度 ADC。14 位电压采集 ADC 在 - 30℃~+65℃、2.0V - 4.3V 电压下,典型精度 ±5mV,最大 ±10mV;含 16 位低速电流采集 ADC 与 15 位高速 V - I 同步 ADC,未标注明确转化速率,适配电池系统多维度高精度测量需求。

网友G:
新唐 KA4970xA 系列 AFE 的 ADC 电芯测量精度最高达 ±3mV。其部分工业级 AFE 集成 12 位 ADC,全温量化误差小于 ±0.024%,典型采样速率达 1Msps。适配物联网、工业传感等场景,保障宽温环境下信号采集精准性与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H:
新唐 AFE 产品的高精度 ADC 性能因型号而异。以典型型号为例,全温(-40℃~125℃)采集精度通常达 ±0.1% FSR,部分高端型号可至 ±0.05% FSR。转换速率覆盖多档可选,低速率档适合高精度测量(如 1kSPS),高速档可达 1MSPS~10MSPS,适配工业传感、医疗设备等不同场景的采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