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81ZGCAE 的模拟组件包含哪些,具体参数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5-10-20):
M481ZGCAE 的模拟组件包含哪些,具体参数分别是什么?

网友A:
M481ZGCAE 的模拟组件包含 12 位 ADC、12 位 DAC 及比较器。ADC 有 16 通道,转换速率 1Msps,精度 ±2LSB;DAC 为 2 通道,输出范围 0~Vref;比较器响应时间≤1.5μs,支持外部输入,适用于传感器信号采集等场景。

网友B:
M481ZGCAE 的模拟组件含 12 位 ADC,最多 24 通道,转换速率 1Msps;12 位 DAC,2 通道;运算放大器(OPA),增益可调;比较器,响应时间 50ns。还支持温度传感器,精度 ±2℃,适配毫米波雷达等场景的模拟信号处理需求。

网友C:
M481ZGCAE 的模拟组件有三类。12 位 SAR ADC 共 10 通道,采样速率达 5MSPS;1 个 12 位 DAC,采样速率 1MSPS;2 个满摆幅比较器,适配信号采集与比较,满足毫米波雷达等场景的模拟信号处理需求

网友D:
M481ZGCAE 模拟组件含 12 位 ADC(2.5MSPS,24 通道)、12 位 DAC(2 通道)、比较器(4 通道,响应时间 < 1.5μs)、运算放大器(2 路,增益可调)。还支持温度传感器(±2℃精度),满足雷达等场景的模拟信号采集与处理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