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71CI8AE 的 Flash 采用什么结构?

楼主(2025-10-22):
M471CI8AE 的 Flash 采用什么结构,总容量是多少,该结构主要为支持什么功能服务?

网友A:
指的是这吗

网友B:
新唐 M471CI8AE 的 Flash 采用单 bank 结构。该结构支持在执行程序的同时进行擦写操作,具备在线编程(ICP)和在应用编程(IAP)功能,便于固件更新与数据存储,适配需要动态修改程序或存储数据的工业控制等场景。

网友C:
M471CI8AE 的 Flash 采用双区块 + 独立数据闪存的复合结构。其内嵌 512KB 双区块 Flash 用于存储程序,还配有 32KB 独立 Data Flash 用于存储参数,该结构支持 FOTA 在线更新,且 Data Flash 可替代 EEPROM,能简化电路设计,适配高速光模块等嵌入式场景的数据与程序存储需求。

网友D:
M471CI8AE 的 Flash 采用分区结构,包含主存储区与信息区。主存储区用于存放程序代码,支持按页擦除和编程;信息区可存储配置数据等,具备独立的保护机制。其 Flash 支持在系统编程(ISP)和在应用编程(IAP),擦写速度快且可靠性高,具体分区大小及操作方式见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D:
M471CI8AE 的 Flash 采用分层分区结构,包含主程序区和信息区。主程序区用于存储用户代码,支持页级擦写与编程;信息区可存放配置参数等,具备独立保护机制。支持 ISP(在系统编程)和 IAP(在应用编程),擦写效率高、稳定性强,具体分区大小及操作细节参考官方手册。

网友E:
M471CI8AE 的 Flash 采用哈佛结构中的程序存储架构,为单 bank 结构,支持在线编程(ISP)和在应用编程(IAP)。其 Flash 可分块擦写,具备快速擦写与编程特性,适配程序存储及动态数据更新,保障 MCU 高效运行与灵活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