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 MCU 通过 USB 虚拟多个 UART 通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5-10-22):
在工业通讯网关应用中,新唐 MCU 通过 USB 虚拟多个 UART 通道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网友A:
新唐 MCU 通过 USB 虚拟多个 UART 通道,主要目的是在单 USB 接口下扩展多串口通信能力,无需额外硬件串口,节省引脚资源。可同时连接多个串口设备(如传感器、模组),实现数据并行传输与独立控制,简化硬件设计,提升设备多外设交互的灵活性与集成度。

网友A:
新唐 MCU 通过 USB 虚拟多个 UART 通道,主要是为在单 USB 接口下扩展多串口通信能力,无需额外硬件串口,节省引脚资源。可同时连接多个串口设备(如传感器、模组),实现数据并行传输与独立控制,简化硬件设计,提升设备多外设交互的灵活性与集成度。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有实际应用价值,核心结论是:主要目的是在单 USB 接口下实现多路 UART 数据并行传输,提升接口利用率与系统集成度。
具体原因如下:
简化硬件设计,无需额外扩展 UART 芯片和物理接口,降低成本、缩小板卡体积;
满足多设备通信需求,比如同时连接传感器、模组、上位机等,实现数据分类传输;
提升调试与运维效率,可同时进行程序下载、日志打印、数据监控等多任务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