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2L31 的 12-bit ADC 具备什么采样速率,共支持多少通道?

楼主(2025-10-24):
ADC, M2, L3, bi
M2L31 的 12-bit ADC 具备什么采样速率,共支持多少通道?

网友A:
新唐 M2L31 的 12-bit ADC 采样速率最高可达 3.6 MSPS,能快速采集模拟信号。它支持最多 24 通道,可同时处理多个信号源,包括外部和内部信号。该 ADC 适用于需要高速、多通道数据采集的低功耗嵌入式应用场景。

网友B:
M2L31 的 12-bit ADC 采样速率最高可达 1 MSPS(每秒百万次采样),共支持 16 个通道。这些通道可灵活配置为外部信号输入,适配多传感器数据采集场景,兼顾采样速度与通道数量,满足低功耗应用中对模拟信号的高效处理需求。

网友C:
根据我了解,M2L31的12-bit ADC支持多个采样速率,具体通道数取决于型号和配置。

网友D:
每秒百万次采样

网友E:
采样速率最高可达 3.6 MSPS

网友F:
共支持最多 24 个通道。

网友G:
M2L31 的 12-bit ADC 采样速率最高可达 3.6MSPS。它支持最多 24 通道,可同时处理多个信号源,包括外部和内部信号。此外,该 ADC 在 12-bit 分辨率下,转换速率也可达 375ksps,还具备差分和单端转换等功能。

网友H:
新唐 M2L31 的 12-bit ADC 采样速率最高可达 3.6 MSPS。它支持最多 24 通道,可同时处理多个外部和内部信号源。该 ADC 的高采样速率和多通道特性,使其适用于高速、多通道数据采集的低功耗嵌入式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