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历代电池监控系列产品中,提升 AFE 安全性的核心工艺和技术有哪些?

楼主(2025-10-24):
新唐历代电池监控系列产品中,提升 AFE 安全性的核心工艺和技术有哪些?

网友A:
优点:能实现高压隔离,最大限度保证安全性,芯片噪声小,漏电流少,寄生电容小
同时由于采用了SOI工艺将高压端和低压端完全隔离,从而实现了高安全性和高可靠性的品质。

网友B:
新唐电池监控系列提升 AFE 安全性的核心工艺和技术包括:集成硬件级加密模块,防止数据篡改;采用隔离设计,增强抗干扰能力;内置过压 / 过流保护电路;支持冗余校验机制,确保数据准确性;通过 AEC-Q100 认证,提升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多重保障电池监控安全。

网友C:
新唐电池监控系列提升 AFE 安全性的核心工艺和技术包括:集成 1. 集成高压隔离工艺,增强高低压信号隔离能力;2. 内置过压 / 过流 / 过温检测电路,实时监测电芯状态;3. 采用冗余设计与校验机制,确保数据传输可靠;4. 优化 ESD 防护结构,提升抗干扰能力,保障电池系统稳定

网友D:
BMS  可以看下KA49702A  高边   KA49701A 低边 大量在出货,欢迎咨询

网友E:
新唐历代电池监控系列产品提升 AFE 安全性的核心工艺和技术包括:采用 SOI 高压工艺实现高压端与低压端隔离。集成硬件级加密模块,防止数据篡改。内置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及故障诊断、失效保护功能。采用完全冗余设计,支持双向菊花链通讯

网友F:
新唐电池监控系列产品提升 AFE 安全性的核心工艺和技术包括:采用 SOI 高压工艺实现电气隔离,降低漏电流和噪声。集成硬件级加密模块防止数据篡改,内置过压、过流保护电路及冗余校验机制。部分产品还通过 AEC-Q100 认证,确保极端环境下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