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71CI8AE 和 M485YIDAE 均支持的 16 位 PWM 通道数是多少,该 PWM 属于哪种类型?

楼主(2025-10-24):
PWM, M4, ID, 485, AE, DA
M471CI8AE 和 M485YIDAE 均支持的 16 位PWM 通道数是多少,该 PWM 属于哪种类型?

网友A:
M471CI8AE 和 M485YIDAE 均支持 8 个 16 位 PWM 通道,该 PWM 属于通用型,支持互补输出、死区控制及同步功能,可灵活配置为独立或互补模式,适配电机驱动、电源控制等场景,满足精准的脉冲宽度调制需求。

网友B:
M471CI8AE 和 M485YIDAE 均支持的 16 位 PWM 通道数为 6 路。该 PWM 属于通用定时器生成的互补型 PWM,支持死区控制、刹车功能,适用于电机驱动等需要精确脉冲控制的场景,能满足对 PWM 精度和互补输出的需求。

网友C:
两者均支持 24 通道 16 位 PWM。这类 PWM 包含增强型与基本型,依托 16 位计时器工作,适配多样控制场景。其能精准输出脉冲信号,搭配两款芯片的 DSP 指令集等特性,适配高速光模块等场景,满足设备对信号的高精度时序与功率控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