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21/NUC123 型号的核心速度和 USB 接口规格是什么,其 Flash 容量为多少?

楼主(2025-10-25):
NUC121/NUC123 型号的核心速度和 USB 接口规格是什么,其 Flash 容量为多少?

网友A:
新唐 NUC121 和 NUC123 的参数如下:
型号        核心速度        USB 接口规格        Flash 容量
NUC121        高达 50 MHz        USB 2.0 全速        32 KB
NUC123        高达 72 MHz        USB 2.0 全速
36 - 68 KB
这些参数使其适用于不同的嵌入式控制和数据传输场景。

网友B:
NUC121/NUC123 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核心速度最高 72MHz。USB 接口规格为 USB 2.0 Full-Speed,支持设备模式。Flash 容量方面,NUC121 为 32KB~64KB,NUC123 为 64KB~128KB,适用于消费电子等对成本和接口有基础需求的场景。

网友C:
NUC121 和 NUC123 均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NUC121 核心速度高达 50MHz,NUC123 核心速度可达 72MHz。两者的 USB 接口规格均为 USB 2.0 全速。NUC121 的 Flash 容量为 32KB,NUC123 的 Flash 容量为 36-68KB。

网友D:
NUC121/NUC123 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核心速度最高 72MHz。USB 接口为 USB 2.0 全速,支持设备模式。Flash 容量方面,NUC121 最大 64KB,NUC123 最大 128KB,适用于需基础 USB 通信且对存储需求中等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