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Micro M2354 具备的硬件钥匙储存区 (Key Store) 能有效防御哪两类攻击?

楼主(2025-10-25):
NuMicro M2354 具备的硬件钥匙储存区 (Key Store) 能有效防御哪两类攻击?

网友A:
NuMicro M2354 的硬件钥匙储存区(Key Store)能有效防御侧通道攻击和故障注入攻击。它通过物理防护机制,防止攻击者从芯片运行时泄漏的电压、电流等信息中窃取密钥,同时能抵御通过异常电压、时钟信号进行的故障注入攻击,确保密钥存储安全。
想获得更详细的研究报告
试试深入研究

网友B:
NuMicro M2354 的硬件钥匙储存区(Key Store)能有效防御物理攻击和侧信道攻击。前者通过密钥不暴露于外部总线、仅内部调用,抵御探针读取等物理窃取;后者通过防时序分析和功耗分析设计,防止通过运行特征**密钥,提升数据加密安全性

网友C:
NuMicro M2354 的硬件钥匙储存区(Key Store)能有效防御侧通道攻击和故障注入攻击。它通过物理防护机制,防止攻击者从芯片运行时泄漏的电压、电流等信息中窃取密钥,同时能抵御通过异常电压、时钟信号进行的故障注入攻击,确保密钥存储安全。

网友D:
NuMicro M2354 的硬件钥匙储存区(Key Store)能有效防御物理攻击和侧信道攻击。物理攻击如芯片拆解、探针读取;侧信道攻击如通过功耗、电磁辐射分析窃取密钥。该区域隔离存储密钥,禁止直接访问,提升密钥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