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矩阵式电源转换参考方案的输出功率、电压范围及 THD 标准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5-10-25):
新唐矩阵式电源转换参考方案的输出功率、电压范围及 THD 标准分别是什么?

网友A:
THD(总谐波失真)标准也是根据具体应用来定的

网友B:
THD 标准分别是什么?用100字说明
新唐矩阵式电源转换参考方案如 15kW EV 快充方案,输出功率为 15kW。其输入电压支持 323~456V 三相交流,输出电压范围一般为 200VDC~500VDC。THD 标准方面,暂无直接数据,但参考方案的 THD 与 PF 值指标满足更严格的 M_CRPS 标准。

网友C:
以新唐 15kW EV 快充这款矩阵式电源转换参考方案为例,其输出功率 15kW;输入电压为 323 - 456V 三相交流,输出电压 200 - 500VDC;无直接 THD 数据,但该方案的 THD 与 PF 值指标满足更严格的 M_CRPS 标准,适配相关电源转换应用需求。

网友D:
以其 15kW EV 快充这款矩阵式电源转换参考方案为例,输出功率为 15kW,输入为 323 - 456V 三相交流,输出电压范围 200 - 500VDC。THD 无直接数据,但该方案的 THD 与 PF 值指标能满足更严格的 M_CRPS 标准。

网友E:
新唐矩阵式电源转换参考方案输出功率覆盖 1kW-5kW,适配中高功率应用场景;输出电压范围支持 0-600V 宽幅调节,满足不同负载电压需求;THD(总谐波失真)标准严苛,在额定工况下 THD≤3%,能有效降低电网谐波干扰,提升电能质量,适配对供电稳定性要求高的工业电源场景。

网友D:
新唐未公开矩阵式电源转换参考方案的明确统一参数。结合其数字电源特性推测,输出功率适配中大功率场景;电压范围适配多场景,交流输出或含 220V 等常见规格;THD 大概率符合 IEC61000 - 3 - 12 等通用标准,可实现低谐波失真,具体需以对应方案手册为准。

网友F:
新唐矩阵式电源转换多以能量逆流泵架构为核心参考方案,其输出功率达 300W,输出电压为 20V;输入电压为 220V 交流,经转换后直流母线电压约 310V。该方案 THD<10%,搭配 PFC 环节,适配工业及新能源设备,兼具高功率密度与低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