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集中式 BMS 架构中,为何说减少 AFE 使用数量能降低系统失效风险?

楼主(2025-10-26):
在集中式 BMS 架构中,为何说减少AFE 使用数量能降低系统失效风险?

网友A:
在集中式 BMS 架构中,减少 AFE 使用数量能降低系统失效风险,原因如下:
减少硬件故障点:AFE 数量减少,意味着硬件组件减少,单个组件故障概率降低。
简化通信链路: fewer AFE 芯片使得数据传输路径更简洁,减少通信错误和干扰,从而提升系统整体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