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属于超低功耗 M23 系列的 M252/M253 型号,核心速度和 USB 接口规格是什么?

楼主(2025-10-27):
属于超低功耗 M23 系列的M252/M253 型号,核心速度和 USB 接口规格是什么?

网友A:
新唐科技的 NuMicro M252 和 M253 型号,均采用 Arm Cortex-M23 内核,核心速度为 48MHz。其中,M252 支持无需外挂晶振的 USB 2.0 全速设备接口。M253 同样支持 USB 2.0 全速设备接口,且还具备 CAN-FD 接口。

网友B:
M252/M253型号的核心速度为1.8GHz,USB接口规格为USB 2.0,满足低功耗需求。

网友A:
新唐超低功耗 M23 系列的M252 和 M253型号,核心速度均为48MHz。两者的 USB 接口规格均为USB 2.0 全速设备接口,支持芯片内部产生时钟,无需外挂晶振。此外,M253 还集成了 CAN-FD 接口,进一步扩展了通讯功能。

网友C:
中颖 M23 系列的 M252/M253 型号,核心基于 ARM Cortex-M23,最高主频 48MHz。USB 接口支持 USB 2.0 Full-Speed 规格,集成 USB 收发器,可实现数据传输与设备连接,适配低功耗场景下的 USB 通信需求,兼顾性能与能效。

网友D:
M252系列 可以稳定供货。欢迎咨询

网友E:
新唐超低功耗 M23 系列的 M252/M253 型号,核心速度最高达 64MHz,搭载 ARM Cortex-M23 内核。USB 接口支持 USB 2.0 Full-Speed 规格,集成 USB 收发器,可实现高速数据传输,兼顾低功耗特性,适用于需 USB 通信的便携、电池供电设备。

网友E:
新唐 M23 系列的 M252/M253 均搭载 Arm Cortex-M23 内核,核心速度均达 48MHz。二者 USB 接口均为 USB 2.0 全速规格,无需外挂晶振;M253 还支持 17 个端点与 5 个虚拟传输通道,内建 1KB RAM 数据缓冲区,拓展性更优。

网友F:
新唐 M23 系列的 M252 和 M253 核心速度均为 48MHz。二者都配备 USB 2.0 全速设备接口,且接口无需外挂晶振。其中 M253 的 USB 接口还支持 17 个端点与 5 个虚拟传输通道,内建 1KB RAM 数据缓冲区。

网友E:
新唐 M23 系列的 M252/M253 型号,核心基于 ARM Cortex-M23,最高运行速度可达 64MHz。USB 接口方面,支持 USB 2.0 Full-Speed 规格,集成 USB 控制器,可配置为设备或主机模式,兼顾低功耗特性与基本外设连接需求,适用于需节能与简单 USB 通信的场景。

网友G:
M252/M253 属超低功耗 M23 系列,核心基于 ARM Cortex-M23,最高速度 72MHz。USB 接口支持 USB 2.0 全速(12Mbps),集成 USB FS Device 控制器,可实现通用串行总线通信功能,适用于低功耗且需 USB 连接的场景,具体参数可参考新唐官方数据手册。

网友H:
新唐 M252 和 M253 均为 M23 系列超低功耗 MCU,核心均采用 Arm Cortex-M23,速度达 48MHz。二者都支持无需外挂晶振的 USB 2.0 全速设备接口,M252 凭内部精准时钟省成本,M253 还支持 17 个端点与 5 个虚拟传输通道,内建 1KB SRAM 数据缓冲区。

网友I:
新唐 M252/M253 属超低功耗 M23 系列,核心基于 ARM Cortex-M23,最高速度达 64MHz。USB 接口支持 USB 2.0 Full-Speed,集成 USB Device 控制器,可实现高速数据传输,适配低功耗物联网设备、便携智能终端等需兼顾能效与连接性的场景,满足外设通信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