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在CubeIDE中使用OpenOCD调试器导致的HAL_RCC_OscConfig失败

楼主(2025-10-18):
我在调试STM32F767NIH6。程序在内部RAM中运行。

当使用OpenOCD调试器时,HAL_RCC_OscConfig失败。

当使用ST-Link GDB服务器调试器时,一切正常。Cube生成的初始化代码成功通过了SystemClock_Config。

需要使用OpenOCD,因为可以进行半主机操作。

网友A:
检查时钟配置顺序

网友B:
建议禁用调试器对时钟的干扰

网友B:
升级OpenOCD和STM32CubeMX

网友C:
可能时钟配置顺序错误

网友D:
半主机操作冲突?禁用半主机或重定向printf到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