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让 Si4703 收音机模块在 STM32F030K6T6 上工作

楼主(2025-10-18):
我正在 STM32CubeIDE 上开发STM32F030K6T6 与 Si4703 。我找到了一个示例在 https://github.com/LonelyWolf/stm32/tree/master/Si4703,但不能在 STM32CubeIDE 上跑起来。

那么,有没有可以在 STM32CubeIDE 上用的示例?

网友A:
我之前在F030上搞过Si4703,主要问题是I2C初始化方式不同,那些老示例多用寄存器写法,你要改成HAL库的I2C读写函数就能跑。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ST的Motor Control SDK,在FOC算法里HSO模块是和PLL配合的,前者提供磁链估计,后者做角速度滤波。

网友C:
我怀疑GitHub那个示例里用的系统时钟配置不兼容F0系列,改成内部HSI或者8MHz外部晶振后应该就能编译通过。

网友D:
其实这个模块挺挑复位时序的,RST脚要在VCC稳定后再拉高,否则I2C通信会不响应,很多人卡在这。

网友E:
我在CubeIDE下直接建了个新工程,把初始化和寄存器配置那部分从示例里抄过来改成HAL写法,就能正常调频收台了。

网友F:
你可以先试试I2C裸读写,看能不能读取寄存器0x00~0x02的版本号数据,读到说明总线通了。

网友G:
我建议调试时加点延时,特别是PowerUp命令后要延迟110ms左右,模块内部需要时间锁频。

网友H:
如果你要听FM输出,别忘了Si4703的AUDIO输出不是数字的,要接模拟耳机口或者放大芯片才能出声音。

网友I:
其实ST官方没出专门例程,但你可以参考他们的I2C EEPROM例程,逻辑差不多,只是寄存器地址不同。

网友J:
我遇到过一次类似问题,后来发现是CubeIDE工程的优化级太高,把延时函数优化掉了,改成-O1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K:
建议调试时加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