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在使用STM32CubeIDE时,.elf文件加载失败

楼主(2025-10-19):
我在调试STM32F030K6时遇到了一个问题,无论是在调试模式还是运行模式下,STM32CubeIDE都无法将我的.elf文件加载进去。

每次都会弹出一个错误窗口,显示以下信息:
Error in final launch sequence: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load xxxx.elf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Load failed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load xxxx.elf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Load failed

Failed to execute MI command:

load xxxx.elf

Error message from debugger back end:

Load failed

Load failed"

In addtition, I put in .txt attached the messages I get in the Console tab after launching debug. It seems to go wrong from the lines:

"GDB session thread running

GdbSessionManager, session started: 2

Enter STM32_HardwareReset() function

Enter STM32_InitAfterReset() function

NVIC_DFSR_REG = 0x00000009

GDB session terminated: Client connection lost

GdbSessionManager, session terminated: 1

GDB session terminated: Client connection lost"

我试了许多不同的调试配置选项,但没有一个成功。
当我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加载完全相同的.elf文件时,可以正常工作。但为什么在STM32CubeIDE中会失败?

网友A:
调试接口配置可能有冲突。

网友B:
调试器与芯片通信时序估计不匹配。

网友C:
SWD引脚冲突?STM32F030K6的SWD引脚可能被复用为其他功能。

网友D:
HSI未启用或PLL配置错误。

网友E:
强制复位芯片

网友F:
CubeIDE默认的GDB脚本可能不适配F030K6。

网友G:
芯片是不是被设置为读保护了?

网友H:
在CubeMX中禁用看门狗,或在代码中初始化后立即喂狗

网友I:
升级CubeIDE版本,旧版CubeIDE可能存在F0系列调试不兼容。

网友J:
替换内置GDB为外部GDB

网友K:
检查时钟配置,禁用看门狗

网友L:
降低SWD速度,强制复位

网友M:
解除RDP,检查引脚复用

网友N:
有可能PLL配置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