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类型为float的变量不显示负浮点数值。

楼主(2025-10-19):
我从磁场传感器读取数据并将其存储在类型为float的变量中。但在调试窗口中看不到负的测量值。当我将其存储在int16_t变量中时,负的测量值会显示出来。该如何查看负的浮点数值呢?

网友A:
调试器可能默认将浮点数的内存内容按整数格式解析

网友A:
浮点数在内存中按IEEE 754标准存储,与整数的二进制表示完全不同。

网友B:
调试器可能未从调试符号中正确获取变量类型,导致显示为无符号整数或未定义格式。

网友C:
编译器优化可能导致浮点变量被优化到寄存器中,调试器无法直接读取内存值

网友D:
禁用优化以排除寄存器优化

网友E:
升级STM32CubeIDE至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