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找不到ST-LINK设备。

楼主(2025-10-19):
我用的是ST-LINK V2,固件版本为V2J39S7。

我一直通过STM32 Cube IDE进行调试,但提示“未检测到ST-LINK”。

我也试过用Cube Programmer更新了ST-LINK固件,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也已经尝试过引导操作。

网友A:
用带屏蔽层的短USB线

网友B:
更换USB线与接口看看

网友C:
看看ST-LINK的USB接口是否有异物、氧化或松动现象。

网友D:
可能是ST-LINK坏了吧

网友C:
重新安装ST-LINK驱动看看

网友E:
强制升级固件,选择最新固件版本

网友F:
清除USB设备缓存,以管理员身份运行CMD,重新插拔ST-LINK。

网友G:
可能需要换ST-LINK

网友H:
用电脑后置USB接口

网友H:
临时关闭杀毒软件或防火墙

网友I:
80%的识别问题源于驱动签名、固件过旧或USB连接不稳定。

网友J:
USB接口是否有异物、氧化或松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