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ADC采样结果偶尔跳变,怀疑和DMA传输有冲突

楼主(2025-10-19):
ADC采样结果偶尔跳变,怀疑和DMA传输有冲突

网友A:
启用DMA循环模式,检查缓冲区大小与采样率匹配。

网友B:
考虑使用双缓冲或硬件触发同步

网友B:
也可能是电源噪声

网友C:
DMA数据宽度与ADC寄存器不匹配

网友D:
可能是采样时间不足

网友E:
未校准ADC也可能导致偏移误差。

网友F:
DMA与ADC触发时序可能不同步引起的

网友G:
可能是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G:
还有外部电磁干扰等

网友H:
跳变的幅度是多少?ADC采样值有抖动不一定不正常。

网友I:
小的跳变肯定不是DMA引起的,否则应该很大的波动。

网友J:
着很简单不用DMA然后对照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