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外部晶振配置失败

楼主(2025-10-19):
当使用外部晶振作为系统时钟时,可能出现晶振未起振或自动切换回内部时钟的问题。原因可能包括:

硬件电路设计问题(如晶振引脚连接错误)
时钟配置代码错误(如未正确使能HSE或等待超时设置不当
‌解决方法‌:
确认晶振引脚电压和阻容匹配是否符合规格
检查时钟初始化代码,确保外部晶振使能后等待稳定(调整HSE_STARTUP_TIMEOUT值) ‌

网友A:
可能是晶振型号不匹配、负载电容未配置,或焊接不良、引脚虚焊,也可能是电路干扰、电源不稳,需检查硬件连接与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