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对雅特力单片机AT32F系列芯片的程序提取

楼主(2025-10-20):
如何对雅特力单片机AT32F系列芯片的程序提取?有相关的软件嘛?

网友A:
可以使用AT32 ICP工具,下载地址如下:
https://www.arterytek.com/file/download/1718

网友B(2025-12-19):
官方的ICP工具了解一下!

网友C:
提取程序通常需要将单片机与电脑连接,并使用编程器软件进行操作

网友D:
AT32F 系列提取程序:①芯片未读保护→编程器直接读 Flash 固件;②开读保护需先解锁,支持 JLINK / 串口 ISP 方式解密读取

网友E(2026-01-30):
引用 网友D:
AT32F 系列提取程序:①芯片未读保护→编程器直接读 Flash 固件;②开读保护需先解锁,支持 JLINK / 串口 I ...

讲的不错!!

网友F:
AT32F 系列若未开启读保护可通过 JTAG/SWD,用 AT-Link 或第三方烧录工具读取 Flash

网友G:
确实需要专门的软件,除了官方的AT32-Programmer,还可以尝试第三方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