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23VET6 LWIP 以太网问题。

楼主(2025-10-20):
我使用STM32H723VET6处理器设计了项目中的电路,但无法运行以太网。我使用LWIP创建HTTP服务器,禁用了DHCP,将IP配置为192.168.0.222。mcu不响应ping请求。但在STM32F7系列上用相同的电路时,HTTP服务器部分可以正常工作。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A:
若LWIP的内存分配超出此范围,会导致HardFault错误。需修改链接脚本,将LWIP的内存分配到RAM_D2区域内。

网友B:
启用RCC外部高速时钟,STM32H723不适合使用内置晶振作为以太网时钟源。

网友C:
检查PLL配置是否正确

网友D:
STM32Cube库版本与STM32H723可能不兼容

网友D:
未正确配置LWIP的内存池和DMA描述符地址,可能导致内存访问冲突或数据缓存不一致。

网友D:
PHY芯片连接有误?

网友E:
STM32H723VET6的ETH GPIO需配置为高速模式,否则可能无法正常通信。

网友F:
检查HAL_ETH_Init()是否正确配置DMA描述符、缓冲区地址

网友G:
临时关闭PC防火墙/杀毒软件,排除ICMP阻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