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ube IDE 开始表现不稳定,程序在点击调试后自动启动。

楼主(2025-10-20):
我有一个STM32G431. Cube 项目已经运行了几周,现在开始出现非常奇怪的行为。

最初是在我添加了读取外部 SPI ADC 的调用时崩溃。移除该调用后,又能正常工作。我逐步添加和删除代码片段。在单步执行代码时,到处跳转。

这像是堆栈溢出。增加堆栈大小但没有效果,而且原本的堆栈已经相当大,远远超过我嵌套函数所需的深度。我并没有传递太多数据。

拔插 JLink 有一两次正常运行,但之后有回复如前。

在控制台中输出如下信息:

Debugger requested to halt target...
Reading all registers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8001798 (Data = 0x330168FB)
Remov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8001798, Size = 2
Reading all registers
Remov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8000520, Size = 2
Removing breakpoint @ address 0x08000544, Size = 2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8001798 (Data = 0x330168FB)
Read 4 bytes @ address 0x08001798 (Data = 0x330168FB)
Reading 64 bytes @ address 0x20007FC0

网友A:
JLink连接不稳定,电源问题?

网友B:
未初始化的指针?

网友C:
可能目标板上有硬件故障。

网友D:
可能CubeIDE或调试器的设置错误,如调试接口配置、时钟设置、中断处理等。

网友E:
可能是编译器或链接器的错误配置,导致生成的代码有bug。

网友F:
在添加SPI ADC调用后出现崩溃,这可能表明SPI ADC的代码存在错误,比如访问了无效的内存地址,或者SPI配置不正确导致硬件异常。

网友G:
检查硬件连接,Link与目标板连接是否稳定,电源供应是否正常,有没有松动或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H:
重新插拔JLink调试器与目标板的20pin接口,检查接口是否氧化或松动。

网友I:
用万用表测量SWDIO/SWCLK引脚电压,排除电源波动或短路。

网友J:
试试降低调试时钟频率,减少信号干扰风险。

网友K:
升级J-Link驱动至最新版,重新生成CubeMX配置。

网友L:
检查外部SPI ADC的电源是否与主控共地,避免地回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