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低温启动后SPI偶尔不响应,怀疑时钟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5-10-20):
最近做低温测试时发现,板子在0℃以下启动,SPI总线有时候不响应主机命令,感觉像“醒不过来”。复位几次后又能正常工作。怀疑是时钟源或者上电顺序问题,但还没找到确切原因。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时钟稳定性问题大,尤其是晶振起振时间被低温拉长。

楼主:
我之前在冷启动测试时遇到过类似,最后是晶振负载电容偏小导致的。

网友B:
低温下晶振起振慢,你可以在上电后延迟初始化SPI试试看。

网友C:
可能是外设时钟没稳定就启动SPI了,加个延时或者检查RCC配置。

网友D:
我怀疑是不是CS脚在上电初期被干扰?这也会导致SPI挂住。

网友E:
之前我用外部时钟源时低温表现还挺好,可以试着切换看看。

网友F:
冷启动时电源上升速度慢也可能有影响,你测过VDD上升曲线吗?

网友G:
有时候是因为SPI外设复位不彻底,可以在init前手动reset一下。

网友H:
我印象里F3系列在低温下PLL锁定时间会变长,这点挺坑的。

网友I:
可以抓一下MISO/MOSI波形,看是不是主从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