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最近做低温测试时发现,板子在0℃以下启动,SPI总线有时候不响应主机命令,感觉像“醒

楼主(2025-10-20):
之前UART工作挺正常的,后来改了NVIC优先级,结果偶尔收不到数据或者发不出去,好像被“打断”了。怀疑是优先级或DMA冲突引起的,但逻辑没想清楚。

网友A:
建议你逐个禁用其他中断,看哪个影响UART最明显。

网友B:
我遇到过一样的情况,最后是DMA中断优先级太低导致漏响应。

楼主:
建议先把UART和DMA优先级都调成一样,测试看看。

网友C:
我觉得可能是中断嵌套导致的,UART中断没及时处理完。

网友D:
是不是有别的外设频繁打断?比如定时器中断比较高。

网友E:
我有次改了优先级后,调试口也不工作了,真难排。

网友F:
可以在中断里加标志位看看是哪一段逻辑没执行到。

网友G:
如果用RTOS,还要注意任务切换延迟,这也可能影响中断响应。

网友H:
我觉得是嵌套中断导致的延时,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抓波形。

网友I:
我曾经用printf调试UART中断,最后发现反而是printf卡住。

网友J:
DMA中断优先级太低导致漏响应

网友K:
若某中断 ISR 耗时超过 100μs,必须优化

网友L:
UART中断没及时处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