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ADC采样结果偏低,疑似参考电压漂移

楼主(2025-10-20):
同一块板上,ADC采样在温度升高后明显偏低,补偿也不太管用。感觉像Vref内部参考“飘”了。已经排除外部电源问题,还在查原因。

网友A:
你也可以试试调大采样周期,先排除采样充电问题。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也碰过,内部Vref在温升时确实会有偏差。

网友C:
你有没有开内部温度补偿?有的系列要手动校准。

楼主:
我觉得可能是ADC采样时间太短,导致充电不充分。

网友D:
可以试着用外部精密基准源看看是不是Vref问题。

网友E:
我以前用L0系列也是这样,温漂挺明显的。

网友F:
如果对精度要求高,建议每次开机都重新做一次校准。

网友G:
你测过Vrefint通道的ADC值吗?那能判断基准是否稳定。

网友H:
温度一上去偏差大,基本可以确定是内部参考在漂。

网友I:
我换成外部2.5V基准后问题就消失了。

网友J:
有的系列要手动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