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空闲时周期性报错,怀疑终端阻抗不稳

楼主(2025-10-20):
CAN FD通信时,设备在空闲状态下会周期性报BusOff错误,但线束看起来没问题。感觉像终端电阻“自己在变”。怀疑是布线或者接地问题。

网友A:
总线如果比较长,也要注意电缆阻抗匹配。

网友B:
你测过总线空闲时的电压吗?看下是不是2.5V偏了。

网友C:
我遇到过接地线太长导致信号浮动,挺难查。

网友D:
有时候是节点唤醒逻辑错误,主机以为被打断了。

楼主:
你能发个总线波形图吗?那样更容易分析。

网友E:
我觉得是终端电阻焊接不牢或者虚焊。

网友F:
CAN收发器型号是什么?有的在空闲时自检逻辑比较挑剔。

网友G:
我试过换不同品牌的收发器,错误率明显差异。

网友H:
也可能是CAN FD仲裁阶段没完全同步。

网友I:
建议先改回普通CAN模式试试看,排除协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