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设备模式下偶尔掉线,怀疑中断没响应

楼主(2025-10-20):
USB MSC在PC上用一段时间后会掉线,设备重新枚举才恢复。掉线时中断不再触发,好像控制器“睡着”了。怀疑某种状态卡死。

网友A:
可以换个线或者加个ESD器件试试看。

网友B:
我之前做U盘功能也碰到掉线,后来加了Vbus检测才稳。

网友C:
看下是不是EP缓冲没刷新,堆栈里可能卡住。

网友D:
有时候PC进入省电状态会主动挂起设备。

网友E:
试试在中断里加看门狗喂狗逻辑,防止异常卡死。

楼主:
掉线时USB状态寄存器读出来是什么?可以参考下。

网友F:
我觉得是中断屏蔽了,可能有别的外设关掉NVIC。

网友G:
U5系列的USB偶尔确实会有点玄学问题。

网友H:
建议你打开USB的Debug日志,看下状态切换。

网友I:
我遇到过一次是电缆太长导致信号衰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