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PWM输出频率波动,怀疑定时器同步不准

楼主(2025-10-20):
做逆变控制时发现PWM输出频率有细微波动,逻辑分析仪上能看到周期在飘,感觉像定时器间同步没对齐。同步配置看着没问题。

网友A:
抓波形对比主从定时器输出,上升沿差异能看出来。

网友B:
我以前搞电机控制时也遇到过,最后是TRGO配置错了。

网友C:
两个定时器之间同步要用主从模式,不然会有漂移。

网友D:
看看时钟源是不是PLL,PLL有微小抖动。

网友E:
我觉得可以试着用同一个定时器不同通道,避免同步误差。

网友F:
你用的触发源是内部还是外部?这也有影响。

楼主:
G4的定时器挺强大,但配置确实有点绕。

网友G:
我建议先单独跑一个定时器看看是否稳定。

网友H:
如果带DMA更新,更新时机也会造成频率波动。

网友I:
我怀疑是预分频器设置的问题,导致取整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