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DMA传输数据量偶尔不对,怀疑缓存未同步

楼主(2025-10-20):
在外设和内存之间做DMA搬运时,有时候数据量少几个字节。感觉像cache没刷干净,但也不稳定。代码逻辑和配置看不出问题。

网友A:
我一般用DTCM或者AXI SRAM,稳定多了。

网友B:
H7系列这个坑我踩过,cache确实要手动清理。

网友C:
试试在DMA启动前加SCB_CleanDCache_by_Addr。

网友D:
我觉得是buffer没对齐,你看下是不是非32字节对齐。

网友E:
DMA和cache交互确实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F:
我有次加了个__DSB()就好了,神奇但有效。

网友G:
可以关掉cache试试,确认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H:
有些外设不支持cache直接访问,会出奇怪问题。

楼主:
你如果用ETH或SDIO,也会遇到同样现象。

网友I:
H7的DMA挺快,但也挺挑内存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