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上电后偶尔卡死在HAL_Init,调试信息缺失

楼主(2025-10-20):
有几次板子上电后直接卡在HAL_Init(),调试器连不上,好像MCU在复位循环里。电源和晶振都查过,没啥异常。怀疑内部时钟源问题。

网友A:
我觉得是初始化阶段电源或时钟稳定性问题居多。

网友B:
我碰到过一次是因为BOOT引脚浮空导致乱启动。

网友C:
也可能是内部RC还没稳定就用上了。

网友D:
加点上电延时看看有没有改善。

网友E:
C0系列启动逻辑挺简单的,但也挺敏感。

网友F:
试试强制切到HSI,看能不能稳定。

网友G:
有时候是电源瞬态干扰造成复位。

网友H:
你测过NRST脚电平吗?是不是抖动。

网友I:
调试口连不上我也遇到过,最后是SWD引脚复用错了。

楼主:
可以用量测方式看下复位后第一个时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