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看门狗复位后外设状态异常,像是没完全复位

楼主(2025-10-20):
系统启用了IWDG后,有时复位回来外设寄存器状态不对,尤其是GPIO和USART,像是没清干净。感觉系统复位和电源复位不一致。

楼主:
我觉得你这个现象挺典型,和复位类型差异有关。

网友A:
IWDG复位确实不会清所有寄存器,得手动初始化。

网友B:
G0系列的IWDG复位有些寄存器不会恢复默认。

网友C:
我建议在Reset_Handler里加全局重置逻辑。

网友D:
可以检测RCC CSR标志,看是不是IWDG复位。

网友E:
我以前加个软件标志判断复位来源再清外设。

网友F:
有时候是外设没复位完全就又开始初始化了。

网友G:
IWDG复位和上电复位行为不一样,官方手册里有表格。

网友H:
试试在上电时做一次全面init,这样更稳。

网友I:
我曾经遇到USART寄存器残留,导致通信异常。

网友J:
和复位类型差异有关。

网友K:
得手动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