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电机控制中PWM输出偶尔错相的问题排查经历

楼主(2025-10-20):
最近在调三相无刷电机控制,发现PWM偶尔会错相,好像是定时器在“走神”。我怀疑是死区时间配置不当或者中断竞争,但试了几种优先级方案都没太大变化。有人遇到过类似现象吗?

网友A:
有可能是调试模式下JTAG占了资源,这点容易忽略。

楼主:
我之前用G4系列也碰到过,最后是互补通道同步没搞好。

网友B:
可能是定时器重载时序的问题,你加个同步触发试试。

网友C:
你有没有用DMA更新CCR?有时候DMA刷新会卡一拍。

网友D:
有一次我换了时钟源,问题就消失了,挺奇怪的。

网友E:
可以看看寄存器更新事件是不是被中断打断了。

网友F:
死区时间太短或者太长都会影响波形相位。

网友G:
我建议你先抓波形,看下实际延迟是不是周期性。

网友H:
我也在玩G431,感觉PWM配置比F系列更挑。

网友I:
能否贴一下你的TIM配置部分?我帮你瞄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