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使用低功耗模式后串口偶尔不唤醒的问题

楼主(2025-10-20):
项目里进入STOP模式后通过UART唤醒,有时能唤醒,有时像在“装睡”。我确认过中断和唤醒源都开了,怀疑是某个寄存器状态没恢复好。有没有人踩过类似坑?

网友A:
唤醒时电压不稳也可能造成不响应,这点也要注意。

网友B:
L0系列低功耗的坑确实不少,我也遇到过唤不醒的情况。

楼主:
可能是USART时钟在STOP后没重新使能。

网友C:
有时候需要在唤醒后手动清标志位,否则不会响应。

网友D:
我之前加了几毫秒延时就稳定了。

网友E:
可能是GPIO复用状态恢复不及时。

网友F:
我在用L072也有类似问题,好像跟电源域切换有关。

网友G:
你可以试着关掉低速时钟测试下。

网友H:
我建议在STOP前打印寄存器状态,有助分析。

网友I:
我印象里需要写一次USART_CR1才能重新激活。

网友J:
我也遇到过唤不醒的情况

网友K:
多测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