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USB虚拟串口偶尔断开但系统未重启的奇怪现象

楼主(2025-10-20):
最近调USB CDC,设备偶尔掉线但MCU并没复位,主机显示设备消失又自动回来。怀疑是EP中断或缓存错乱,已经关了中断嵌套也没改善。想问下有没有更稳的CDC配置思路?

网友A:
有时候只是线材问题,换根短一点的线也试试看。

网友B:
我以前用U5系列也有过,怀疑是电源噪声导致USB异常。

网友C:
可以尝试把NVIC优先级再细调下,别让USB被打断太久。

楼主:
加个上拉电阻稳定D+信号可能有帮助。

网友D:
你有没有用FreeRTOS?任务切换有时会影响中断响应。

网友E:
我遇到过主机USB端口兼容性问题,换口就正常。

网友F:
可以抓一下SOF包,看断线时有没有异常帧。

网友G:
CDC类驱动在高速下挺敏感的,缓存同步一定要注意。

网友H:
我加了一个USB重枚举机制,稳定多了。

网友I:
是不是开了低功耗模式?那样会影响USB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