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PI DMA接收时随机丢字节的问题很棘手

楼主(2025-10-20):
SPI+DMA模式下做连续数据采集,偶尔会掉一个字节。看起来像DMA没及时触发,但中断统计是正常的。我甚至怀疑是缓存或者FIFO的事,搞不清到底是谁“偷”了一个字节。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随机少1字节的情况,重启就正常,挺玄。

网友B:
我遇到过,最后发现是DMA传输长度没对齐。

网友C:
可以试下加个缓冲层,用双缓冲DMA稳定些。

网友D:
你有没有开FIFO?关闭后我反而更稳定。

楼主:
SPI的时钟极性和相位设置也会影响边界触发。

网友E:
我后来改成手动拉片选信号,就不丢了。

网友F:
可能是发端那边没严格保持节奏。

网友G:
抓个逻辑分析仪波形会很有帮助。

网友H:
G0系列DMA触发延迟确实偶尔怪异。

网友I:
可以在中断里加断言检测,至少能锁定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