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0] ADC采样结果偶尔飘动,怀疑是内部参考不稳

楼主(2025-10-20):
采样一个固定电压,结果有时漂几十个LSB。用内部Vref,温度稳定但结果像在“抽风”。滤波没用,关掉DMA直接读也一样。有人知道C0这代ADC有没有这种“个性”吗?

网友A:
我猜你用的GND走线太细,也可能引入噪声。

网友B:
我测过,内部参考在低电压下确实会抖。

网友C:
可以用外部基准源验证一下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D:
C0的ADC有温漂补偿选项,你打开了吗?

网友E:
我以前换成内部时钟采样就好多了。

楼主:
有可能是采样时间太短,换成更长周期试试。

网友F:
DMA读ADC时加个缓存刷新也能改善。

网友G:
我遇到过类似的,用平均滤波效果不错。

网友H:
是不是供电噪声?C0对电源挺敏感。

网友I:
试着关掉其他外设再测,可能互相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