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 FD报文在高负载下偶发CRC错误

楼主(2025-10-20):
做CAN FD通讯测试,报文在高负载时偶尔CRC错,速率2Mbps。收发端终端匹配正常,线长2米,怀疑是同步点或采样设置不当,但暂时没定位到。

网友A:
高负载下温升也可能让时序略漂。

网友B:
G4的CAN FD控制器挺挑配置的,采样点真的关键。

网友C:
可以试着降低一点速率看看错误是否减少。

网友D:
我之前加了共模电感,CRC错误就少了。

网友E:
也许是总线反射,示波器抓一下边沿。

网友F:
你开了自动重传吗?有时会掩盖问题。

楼主:
2Mbps其实挺吃线的,尤其是普通线缆。

网友G:
换根屏蔽线试试,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H:
有时是节点内部同步跳宽没设对。

网友I:
可以用同样配置在两块板之间对测。

网友J:
CRC错误就少了

网友K:
采样点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