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外部中断频繁触发但信号线实际平稳

楼主(2025-10-20):
外部信号线稳如老狗,但EXTI一直触发。加上滤波电容后改善一点,但还是偶发。怀疑内部上拉或噪声干扰,但示波器看不到毛刺。真是个怪问题。

网友A:
我也碰到过,后来发现是线太长没屏蔽。

网友B:
老F1系列对干扰挺敏感,尤其是长线。

网友C:
我用上拉改成外部电阻后就好了。

网友D:
有可能是地线环路,换接地方式看看。

网友E:
MCU靠近高频模块了吗?可能被串扰。

网友F:
你可以用捕获功能代替中断分析信号。

网友G:
我加了施密特触发器后彻底解决。

楼主:
也许是内部输入模式配置不当。

网友H:
EXTI和AFIO切换时最好延时一点。

网友I:
偶发触发一般是电源噪声或地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