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I2C设备初始化阶段经常NACK的问题分析

楼主(2025-10-20):
系统启动后I2C设备偶尔NACK,重启后又正常。像是启动顺序的问题,但我已经加了延时。想知道是不是L4的I2C硬件在上电初期比较敏感?

网友A:
L476的I2C比F系列复杂一点,注意时序寄存器。

网友B:
我之前加个100ms延时彻底好了。

网友C:
确实,L4的I2C在冷启动时挺挑剔。

网友D:
有时主机先发了启动信号,设备还没醒。

网友E:
可以试试加电后先扫描一遍设备确认状态。

网友F:
我遇到过设备端上拉电阻太大导致的。

网友G:
也可能是电源电容太小,稳压慢了点。

网友H:
建议用示波器看下SCL、SDA的上升沿。

楼主:
我加了I2C复位逻辑防止死锁。

网友I:
有时候是I2C总线残留状态,手动清下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