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Bootloader跳转到应用后偶尔卡死的原因难找

楼主(2025-10-20):
Bootloader能正常下载,但跳转应用后偶尔卡死,像是PC跳转地址有问题。用调试器能进应用,但运行一阵又挂。可能是中断表或者堆栈指针没处理好。

网友A:
跳转后时钟源要重新配置,否则系统时序乱。

网友B:
你有重新设置向量表地址吗?这是关键一步。

网友C:
我遇到过堆栈指针没重置导致的。

网友D:
检查一下应用的复位中断向量是不是对的。

网友E:
有时候编译优化也会影响跳转后行为。

网友F:
F0系列的Bootloader跳转挺挑顺序的。

网友G:
我加了几条缓存清理指令后稳定多了。

网友H:
可以在跳转前关闭中断试试。

网友I:
是不是IWDG还在跑?那也可能干扰。

楼主:
我用汇编写的跳转函数反而更可靠。

网友J:
应用的复位中断向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