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内部时钟时USB通信不稳定的奇怪表现

楼主(2025-10-20):
用内部48MHz做USB时钟,发现有时候设备枚举失败,有时候又能正常跑。USB看起来像“挑心情”。是不是内部RC的精度在某些温度下会超限?

楼主:
这芯片挺不错的,但USB确实要小心时钟。

网友A:
F0的内部RC确实不太稳,特别是高温下。

网友B:
我后来改用外部晶振就完全没问题了。

网友C:
可以开自动校准功能,但也不是百分百准。

网友D:
你加上SOF同步了吗?能稍微稳一点。

网友E:
我遇到过线太长导致USB误判。

网友F:
温度影响挺大的,尤其是冬夏切换时。

网友G:
建议测一下RC频率实际漂移范围。

网友H:
F042的USB模块比较原始,容差窄。

网友I:
有时PC端口也有关系,换个口试试。

网友J:
内部RC的精度受温度影响很明显 ,可能导致USB通信不稳定,具体表现为设备枚举失败或偶发掉线。

网友J:
用外部晶振

网友K:
用LSE或外部参考时钟校准HSI,降低频率误差。

网友L:
内部RC的精度受温度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