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CAN总线长距离通信偶发延迟,怀疑是位同步偏移

楼主(2025-10-20):
做了一条20米的CAN线,波特率500k,节点三个。大部分时间通信正常,但偶尔一个节点发的帧会延迟几十毫秒。示波器看波形还挺干净,不太像干扰。是不是采样点没设好?

网友A:
我之前遇过类似,最后发现是电缆屏蔽层没接地。

网友B:
20米其实算短了,不应该有这么大延迟。

楼主:
我怀疑是其中一个节点的ACK应答不稳定。

网友C:
G4系列的CAN定时配置挺灵敏的,采样点差一点就可能出偏差。

网友D:
你三个节点是不是供电共地问题?电位差也可能导致延时。

网友E:
可以试试换成250k波特率看看延迟变化。

网友F:
延迟几十毫秒听起来像软件堆积,不像纯硬件问题。

网友G:
我建议开CAN中断统计一下丢帧或者重发次数。

网友H:
是不是其中一个节点用的滤波配置太复杂?

网友I:
G431的FDCAN模式更稳一点,普通CAN反而挑线。

网友:
控制好每个节点的负载,最好监视下 每个 节点的通信质量(即丢包数)

网友J:
换成250k波特率看看

网友K:
不应该有这么大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