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低功耗唤醒后ADC采样偏差,怀疑参考电压恢复不及时

楼主(2025-10-20):
在STOP模式唤醒后,第一次ADC采样偏得离谱,后面就正常。怀疑是内部参考电压恢复太慢。我试过延时几毫秒再采,但有时还是偏。有没有办法判断参考电压什么时候稳定?

网友A:
我一般都加个dummy read防止这种跳值。

网友B:
确实,L0系列的VREFINT需要点时间恢复。

网友C:
可以先丢弃第一次采样,这招我一直用。

楼主:
ST的手册里提到过这个问题,好像要等ADC稳定时间。

网友D:
你试过在唤醒后跑个空循环延时吗?

网友E:
是不是用了内部温度传感器?那个更慢。

网友F:
我感觉用DMA时也可能影响第一笔数据。

网友G:
看下电源管理配置,别让ADC的时钟也被关了太彻底。

网友H:
可以监测VREFINT通道的ADC值判断是否恢复。

网友I:
有时候用外部基准更稳一点。

网友J:
别让ADC的时钟也被关了太彻底

网友K:
在唤醒后跑个空循环延时看看?

网友L:
连续读取ADC状态寄存器的ADRDY标志位,直至就绪后再采样。

网友M:
检查ADC引脚是否配置为模拟输入模式,避免数字信号干扰。

网友N:
唤醒后芯片温度或供电电压变化,影响VREFINT和ADC精度。

网友O:
最佳实践是在唤醒后、进行第一次采样前,重新执行一次ADC校准。

网友P:
若ADC在参考电压未稳定时启动采样,会导致首次转换结果偏差

网友Q:
唤醒后执行 ADC 自校准

网友R:
不能依赖固定延时,需通过硬件或软件机制 “主动检测” 参考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S:
F103 的 VREF + 通常内部连接,若未引出则无需额外处理。

网友T:
轮询ADC就绪标志位

网友U:
使用内部参考电压进行自检

网友Q:
参考电压与 ADC 的 “稳定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