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PI DMA传输长度不对,最后一字节像被截断

楼主(2025-10-20):
SPI+DMA收发固定帧数据,理论上16字节一包,但总是最后一字节缺失。逻辑分析仪上CS信号提前拉高。感觉DMA没跑完就触发了结束回调,但我找不到原因。

网友A:
感觉就是时序卡得太紧了,多看看datasheet的最后几页。

网友B:
我也遇过,DMA TC标志太早置位的问题。

网友C:
是不是HAL库版本问题?有些版本的回调处理顺序不对。

网友D:
你看看是不是用了半字节传输模式?对齐问题挺常见。

楼主:
可能是外设FIFO没空,CS就被软件关了。

网友E:
可以延后CS拉高的逻辑,确认传输彻底完成。

网友F:
SPI的NSS管理如果是软件控制,稍有时序就出问题。

网友G:
我以前直接在回调里加个小延时,土办法但有效。

网友H:
也有可能是SPI的最后一笔数据没真正移出移位寄存器。

网友I:
试着读一下SR寄存器的BSY标志确认是否空闲。

网友J:
可能是DMA传输未完成但SPI已关闭

网友K:
DMA缓冲区长度配置可能有误

网友L:
可能是SPI与DMA中断优先级冲突

网友M:
STM32G0的SPI可能启用FIFO,但DMA传输长度未对齐到FIFO阈值。

网友N:
禁用硬件NSS控制,改用软件管理CS

网友O:
关闭SPI FIFO

网友L:
检查时钟与总线配置,不匹配的时钟配置可能导致从设备提前释放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