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使用I2C EEPROM时偶发写入失败,像没等写周期结束

楼主(2025-10-20):
写AT24C02时偶尔失败,重新上电后那段数据全是0xFF。我用HAL库写入后延时5ms再读,理论上够了。是不是EEPROM内部写周期没等够?

网友A:
我以前的经验:延时+重试机制最稳。

网友B:
AT24C02有时候要等7ms以上,5ms不一定稳。

网友C:
建议用ACK polling,不要死延时。

网友D:
我也被这个坑过几次,尤其在低温环境下更慢。

网友E:
检查下供电电压是不是在临界点。

楼主:
有时候I2C拉电阻太大也会影响ACK检测。

网友F:
我看有些人干脆写两次确认,保险一点。

网友G:
是不是在写满页时没处理页边界?

网友H:
HAL库对I2C的回调有点怪,可以自己改下。

网友I: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抓波形,看ACK是否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