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UART DMA模式下接收中断乱触发,怀疑空闲检测问题

楼主(2025-10-20):
UART用DMA接收数据,开了空闲中断,但偶尔在传输过程中提前触发,好像误判空闲。数据流不稳定时特别容易出现。

网友A:
我最后直接关空闲检测,自己超时判断更靠谱。

网友B:
空闲检测这东西确实玄学,我也调了好久。

网友C:
可以先关空闲检测看看是不是DMA自己触发的。

网友D:
是不是波特率太高?有时候误触发就是采样点太近。

网友E:
G0系列的USART有个Bug,IDLE标志清除时机要注意。

网友F:
建议先读SR再读DR清标志,否则会残留。

楼主:
我觉得可以加个FIFO缓冲,别直接判断一次就处理。

网友G:
用环形DMA更好,配合计时判断空闲。

网友H:
你是不是用了printf输出调试?也会干扰接收。

网友I:
建议把优先级理一下,有时中断嵌套影响判定。